14SG配frsky的Delta-8,失控保护不生效!

楼主(2016-03-24):
前段时间,飞穿越失控了,后来想设置一个失控保护,用的是Delta-8这个接收机,关遥控器,失控保护并不能生效。换成原装的7008SB,才可以。而且,我的delta-8接收机偶尔出现丢失信号的情况。一直找不出原因。

网友A:
这个接收我收过二手,反正莫名会失控,而且是在家里调机的时候。用tfr6和日冠的从来没发生过

网友B:
这个接收机说明上可以兼容T6J,但是实际使用时,会失控,距离控三四米外,6通道就会抖动,我买了两个都是这样,最后全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说明上可以兼容T6J,但是实际使用时,会失控,距离控三四米外,6通道就会抖动,我买了两个都是这 ...

和我一样,我是买来给14sg用的,2个对频好好的,在家里调机的时候就会突然失控,后来还是退掉了

网友C:
别闹啊 最近老是有帖子说 14SG失控 不敢入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闹啊 最近老是有帖子说 14SG失控 不敢入手啦

还真的好好考虑考虑吧,现在真的不好说,我倒是推荐futaba的10c,虽然设备老一点,但是性能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我是买来给14sg用的,2个对频好好的,在家里调机的时候就会突然失控,后来还是退掉了

总是不明不白的出现些问题,让人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说明上可以兼容T6J,但是实际使用时,会失控,距离控三四米外,6通道就会抖动,我买了两个都是这 ...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我收过二手,反正莫名会失控,而且是在家里调机的时候。用tfr6和日冠的从来没发生过

是的,tfr6还是比较靠谱。

网友:
晕,用山寨接收失控,怪14sg。。。

原装的2008sb 2006gs  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闹啊 最近老是有帖子说 14SG失控 不敢入手啦

不是14sg不好,你用futaba的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是否失(去)控(的信号),应该说接收机的因素更大。
大多数发射机根本不区分接收机是否能接受信号,按照协议,按照跳频图,发射信号。
能不能听到,能不能听清,被干扰后能否及时找回发射机信号,这都是接收机的功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闹啊 最近老是有帖子说 14SG失控 不敢入手啦

这不是控的问题....我也是最近的入的14sg 很好的
我觉得楼主这个接收可能比较差的 tfr6靠谱多了~  tfr6用的是m制式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闹啊 最近老是有帖子说 14SG失控 不敢入手啦

不是14失控,是这个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闹啊 最近老是有帖子说 14SG失控 不敢入手啦

这里说的失控只是这个接收机会失控
还有2008 S-FHSS模式的2008有失控记录
但是fastt的frsky Tfr6从来没听说过失控
或者就用原厂的6203 6208 7003 7008,都没有听说过失控的记录

网友:
7008失控了再来说,用个山寨货还怪控有问题,人家本身就不是给山寨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