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相机快门

楼主(2016-03-24):
相机快门接AUX哪个通道,参数里面在哪设置,求助。。。

网友A:
BRD_PWM_COUNT参数默认4,这样前四个AUX是pwm输出,第5、6是电平输出,快门接在AUX5,用光耦隔离,扩展调参里第7通道选相机快门,初始设置-云台相机里,快门选Relay(继电器)就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D_PWM_COUNT参数默认4,这样前四个AUX是pwm输出,第5、6是电平输出,快门接在AUX5,用光耦隔离,扩展调参 ...

谢谢,你也是用PIX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也是用PIX吗

是的,相机用的小蚁,自己弄了两个电子开关,飞机上电相机就自动开机,快门可以遥控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相机用的小蚁,自己弄了两个电子开关,飞机上电相机就自动开机,快门可以遥控控制。

求教,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RD_PWM_COUNT参数默认4,这样前四个AUX是pwm输出,第5、6是电平输出,快门接在AUX5,用光耦隔离,扩展调参 ...

请教,PIX的AUX5与遥控的通道7是如何建立关系的?
我想把某个AUX口输出连接到电动脚架,通过遥控可以控制脚架收放,也可以在飞控RTL/LAND模式时,自动放下脚架,请问如何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