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螺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24):
     各位客观,大神~~~~小弟没玩过小鸡,最近入手了K110,翻滚时掉的厉害!!感觉动力没劲,就平常的倒飞都掉的厉害,螺距拉不起来......螺距按照说明书上设置的!虚伪检查过,没问题~!
  有没有那位大神,有自己的一套暴力螺距,传授给小弟一用.......万分感谢!

网友:
1S小机动力本来就弱!看看你正负螺距一样吗?估计负螺距小了!把十字盘调低一点点!也就是缩短舵机调节杆

网友A:
1S飞机只适合  简单的悬停航线和简单的翻,宣传视频那不是飞机动力猛,  是用副翼和升降手法飞出来的 ,不是靠油门螺距顶出来的。

网友:
我也有这机 螺距大了 尾巴根本锁不住

网友B:
螺距太大不是锁不锁得住尾的问题,是大浆严重掉转,动力反而下降,所以要适中。110想连续摆,个人认为最低20,最高80螺距,就够了。不过首先你得确定油门50的时候螺距是不是处于0,大齿要顶紧轴承,这个要自己调好。另外手法也要很重要,不要等整个翻过来了才开始打负螺距,只要手法好,视频里的动作完全能做出来

网友C(2016-05-02):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不是锁不锁得住尾的问题,是大浆严重掉转,动力反而下降,所以要适中。110想连续摆,个人认为最低2 ...

这位大大,麻烦推荐个K110  飞3D时的油门和螺距, 有必要油门都设置成100%吗

网友:
说明书里的负螺距小了,倒飞提不起来,我只能马上翻回来,自己把负螺距加大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大,麻烦推荐个K110  飞3D时的油门和螺距, 有必要油门都设置成100%吗

大大不敢当啊,只是只小小菜鸟。我之前飞110的3D螺距是这样20-35-50-65-80,油门必须全部100,这样连续翻摆的时间最长。当然螺距也可以调更大点,但是过大的螺距只是带来瞬间的提升,转速迅速变低,连续大螺距会越来越疲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不是锁不锁得住尾的问题,是大浆严重掉转,动力反而下降,所以要适中。110想连续摆,个人认为最低2 ...

请教高手,k110负螺距怎么设置?原装遥控P.Curvc选项都是正的啊? P.Curvc   40  45 50 62 7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高手,k110负螺距怎么设置?原装遥控P.Curvc选项都是正的啊? P.Curvc   40  45 50 62 75

如果你的机子在P.Curvc 50的时候,螺距是0。那P.Curvc 50以上是正螺距,以下就是负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不敢当啊,只是只小小菜鸟。我之前飞110的3D螺距是这样20-35-50-65-80,油门必须全部100,这样连续翻 ...

感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不是锁不锁得住尾的问题,是大浆严重掉转,动力反而下降,所以要适中。110想连续摆,个人认为最低2 ...

对了,做空翻的话,要让半径尽量小,要怎样设置和操作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做空翻的话,要让半径尽量小,要怎样设置和操作才好

不用谢!把D/R设大一点就可以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A:
1S飞机只适合  简单的悬停航线和简单的翻,宣传视频那不是飞机动力猛,  是用副翼和升降手法飞出来的 ,不 ...

能具体说说副翼和升降的具体操作吗?

网友(2021-05-25):
搭个车,问一下油门和螺距是不是一起混控的?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不是锁不锁得住尾的问题,是大浆严重掉转,动力反而下降,所以要适中。110想连续摆,个人认为最低2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