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贴,第一次真刀真枪的干,前辈们来指教怎么接各种线吧。

楼主(2016-03-24):
新人求助贴,第一次装机,前辈们来指导下应该怎么接各种设备之间的接线吧。
这三根线,黄色的是?极,红色的是?极,棕色的是?极,

这个白色标签哪里,上头的是正极?中间的是地线?下头的是负极?

左边的是电调,右边的三根线是电机的。这个接线讲究线序吗?乱接会不会烧电机?我见电调上面,有两根是靠在一起的,另一根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接收机,请问,1到8的数字是代表1到8通道吗?

这个应该接在那个位置?上面的RD,CH3,CH2,CH1,还有这个心电图+-号,RXC,RXB,RXA,都是什么意思啊?
看了网上好多的教程,现在头有点晕了。别看我级别高,真正装机的,今天是头一回。

这张图写的是,舵机直接在接收机对应的通道上。但是下面这张图的RD接尾舵伺服机又是什么意思呢?

抱歉,图是借另家论坛的,管理员请手下留情。

网友A:
帮顶,多看精华贴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有耐心潜水,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还是找个人带吧。这样问估计你这么多问题很难解决完

网友:
唉,LZ连最基本知识的都不懂就敢上直机?加我Q吧 42412007

网友:
最好有人一对一教你,两三天时间就全懂了

网友B:
请问用什么控的??

网友:
第一张图:棕色是电源负极,红色是电源正极,黄色是信号线,也就是对应接收机心电图的符号。
第二张图:白色标签指舵机线的接法:从上到下是信号线、电源正、电源负。
第三张图:电调与电机的三根线可以任意接,不会烧电机,如果发现电机的转动方向反了,就将这三根线其中的两根互换。
第四张图:接收机1-8是指8个通道。

网友:
路还很长

网友C:
第六张图是有副翼直升机的接法,只有尾舵机接陀螺仪,倾斜盘舵机直接连接收机;
第七张图是无副翼直升机的接法,所有舵机都接到三轴陀螺仪上,再从三轴陀螺仪连到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什么控的??

X9D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六张图是有副翼直升机的接法,只有尾舵机接陀螺仪,倾斜盘舵机直接连接收机;
第七张图是无副翼直升机的 ...

多谢前辈指点,已经明白了一些,哪么,根据最后一张图。我知道RD,CH3,CH2,CH1是分别接四个舵机,那么心电图+-号,RXC,RXB,RXA分别接到接收机的几通道上?电调出来的三根一起的线,接到接收机的那个通道?我是无副翼的450.

网友:
心电图+-号并非一个通道,只是告诉你信号线的顺序,从上到下是电源负、电源正、信号线。
最后一张图,RD731接收机从下到上是1-7通道,根据图接你的接收机的1-7通道。如果你的接收机的顺序与RD731一样的就没问题了,如果顺序不一样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电调接油门通道,图上是指1通道。
记得试机的时候电机的三根线先不要接,先把舵机调好。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俺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三色线很好理解,红色为正级,最深的线为负级,最浅的为信号线。至于rxa B c三个头,只有rxa不可以接任何带正负级的线,其他随便插,反正烧不了。看信号线接哪边,有个简单方法记,就是看插线的三针那个口,哪边塑料有方波样或者叫锯齿样的,旁边的就是信号线。其他看说明书吧。对RXA出来的三根针都是信号线,所以不能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