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

楼主(2016-03-24):
油门锁定了舵机不乱动。打开油门一加油门就乱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的也是同样情况。只有一个舵机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同样情况。只有一个舵机抖

我是三个都会跑。主电机拔掉就不会了

网友B:
启动油门的时候,油门保护开关打开还是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油门的时候,油门保护开关打开还是关闭状态?

关闭的时候不会乱动。开着的时候会乱动。主电机拔了就不会乱动了

楼主:
换个主电机就不会乱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