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如何指定多余端口作为蜂鸣器信号输出

楼主(2016-03-24):
手上有飞越的NAZE32飞控板,这板子集成了OSD,感觉比较好用,但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蜂鸣器接口,不知道能不能从多余的端口任意选择一个作为蜂鸣器信号输出口,然后自己外接一个驱动电路接蜂鸣器,不知道有没有模友熟悉的,能不能在CF软件里面直接指定,或者其他方式,请大神赐教!

网友A:
NAZE32 本身就有BUZZER 的接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E32 本身就有BUZZER 的接脚了

人家是飞越的定制NAZE32,没有蜂鸣器的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E32 本身就有BUZZER 的接脚了

是飞越改版的NAZE32,没有蜂鸣器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