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限位导杆制作:可移动、带刻度。

楼主(2016-03-24):
像我一样的车床新手,总是担心车刀撞卡盘,还有车内圆看不到深度,很闹心。
于是决定试做一个可调节的限位导杆,并可以直观地指示深度。
根据前次的经验,作了一些改进...更加方便、直观、准确。

网友:
不错,小床页蛮好。

网友:
用什么刀雕刻的

网友:
不错,我原来想做一个随动夹对刀好后夹在导轨上,上面装一个开关接在主轴保护罩开关上。

网友A:
楼主你那夹板是表面处理了,还是喷的啥漆面呢?

楼主:
3.175雕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夹板是表面处理了,还是喷的啥漆面呢?

手喷漆,闪光银。

网友B:
做了相当不错了。这像是新手吗。还有你的电子挂轮也很好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相当不错了。这像是新手吗。还有你的电子挂轮也很好使啊

嗯,电子挂轮蛮好!

网友C:
我也说不象新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不象新手,呵呵。

哈哈!

网友(2016-06-23):
确实不错!看得出楼主注重细节

网友:
小白问个问题,您这个限位的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但是疑问来了,如果用自动走刀的话打拖板到达限位的位置后开合螺母与大丝杆仍然是闭合的,如果不及时分离开合螺母的话势必是要损坏螺母或者丝杆的;

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相对简单点的机械结构件让大拖板到达限位的位置后开合螺母自动分离?????求高手解答!!!

网友:
收台小铣,主要加工45钢、不锈钢,精度5丝内,加工行程能达到20cm*20cm左右,有出的联系我

网友(2016-08-02):
这个实用。

网友:
13楼不像“小白”呀。这个问题提得好,要保证不撞车。开合螺母有个旋转角,是个渐合(渐开)过程,不是个“触发点”,设好这个控制位置很重要。

网友(2016-10-09):
越来越漂亮了,赞,遗憾你的其他贴看不见了,我老想参考你做的小铣床切割机等等,能不能再发出了,盼望。

网友D(2016-12-01):
要预防撞车,只需用一个限位开关,固定在轨道或床身上,开关控制总电源,一旦大托板触碰到限位开关,就断电停机。

网友:
今天刚定的床子 ,咱也加入有床一族了,我是小白,从头学起............

网友(2017-01-12):
好好,好了好,好了。好方法。淘信誉发言。

网友:
接近开关、接触器什么的   防撞电控才对吧

贴个直尺  也是木工做事情的思路
车床这个方向上放个百分表倒是常见的

网友:
机械的精度不一定很高,做个光栅精度会很高的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D:
要预防撞车,只需用一个限位开关,固定在轨道或床身上,开关控制总电源,一旦大托板触碰到限位开关,就断电 ...

许多设备就是这样的,叫行程开关或限位开关,到时直接切断供电交流接触器。

网友:
刻度尺做的不错

网友:
用行程开关控制电子挂轮,这样自动走刀就安全了。但车螺纹时怎么不乱丝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