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标准版遥控器左摇杆拉到底有卡位,换成日本手,这 ...
精灵3标准版遥控器左摇杆拉到底有卡位,换成日本手,这个卡位是不是要换到右边摇杆?

楼主(2016-03-24):
精灵3标准版
遥控器
左摇杆拉到底有卡位,换成日本手,这个卡位是不是要换到右边摇杆来

网友A:
没有必要换过来,在左边可以用来功能返航

网友B(2016-05-10):
可以换过来,飞高了的时候快速下降,我都是拉下了直接卡住下降,十几米再弹回去慢慢降落。。吧控拆开,吧有个簧片换到右边上就是,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