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遇到奇怪的问题(已解决,附上排故历程和故障报告,以作参考)

楼主(2016-03-24):
之前都玩的都好好的

今天小摔了一下,大约1.5M高,速度10km左右摔在水泥地上,然后无法解锁,过了30秒左右就好了,继续把那块电池飞完,飞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后落地的时候没掌握好,又摔了一小下,约20CM高,速度很慢,撞在柱子上了

换电的时候发现一片桨快断了,手边又没有5030桨了,于是换了一套5045桨

再上电,发现开始抽风了,一推油门,就开始往右后方偏,并且有越来越厉害的趋势

回家重新校准水平,推油门,好了,收油门再推就又出现这个问题

重新写入固件,故障重现;重新校准遥控器,故障重现…

我都快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是CC3D坏了么?

求大神解答啊…

首先感谢 @任心飞翔 带来的排故思路,使得问题得以已解决

以下是我的排故历程

首先,换回5030桨,故障消失,再换上另一套5045桨,故障重现,再换一套5045桨故障依旧,继续换一套5045桨,故障消失,仔细观察发现,这套桨装在右后电机的那片桨内孔精度不高,内壁上有两块塑料堆积

接下来检查各个电机,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右后电机用的型号和其他三只电机批号不一样,电机轴靠根部那段没有螺纹,KV值大了20,旧电机为2280KV,新电机则为2300KV

拿去单位,上振动值监测仪,发现问题如下:

新的5045桨孔比之前的5030桨孔略大,导致桨叶上紧之后,右后电机与桨匹配不好,桨叶略有抖动,最大振动值比其他三只电机大了约0.835,加上5045桨阻力大于5030桨,于是起飞就发生轻微失稳,飞控发现失稳状态,开始修正,加速右后电机,但由于电机轴根部为光滑的且桨叶孔略大,导致桨叶打滑,失稳加剧,飞控开始对四只电机混控,导致整机失稳更加严重

系统进入了恶性循环:失稳==》飞控修正==》继续失稳==》继续修正==》失稳加剧==》修正过度

结论:
    1、桨叶匹配很重要,尤其是电机有区别的时候
    2、桨叶孔也是一项重要的检查对象
    3、电机并不是像某些文章写的那样,型号不一致也无所谓,关键电机输出轴和KV值要一致
    4、飞控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故障更多发生在硬件匹配上

最后,谁来收了我那100套5045桨啊我去,刚买了100套啊

网友A:
用回5030桨就不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回5030桨就不抽了。

没有5030桨了,不然真想试一下

可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我的撞过之后有时也会这样,但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撞过之后有时也会这样,但校准就好了。

我现在校准了很多次,都不行

难道真的坏了?

这飞控这么脆弱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校准了很多次,都不行

难道真的坏了?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就试过了用5030桨调试好,换了5045的平头暴力桨后,抽风好厉害,一离地就直接反扣了,没法起飞,马上换回5030就恢复正常,我也不明白,感觉机架,电机和桨的搭配有关,不知是否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试过了用5030桨调试好,换了5045的平头暴力桨后,抽风好厉害,一离地就直接反扣了,没法起飞,马上换回 ...

对对对,我也是从5030桨换到5045平头,一下子就不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试过了用5030桨调试好,换了5045的平头暴力桨后,抽风好厉害,一离地就直接反扣了,没法起飞,马上换回 ...

这难道是桨的问题?

我去,我刚买了一百套5045平头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试过了用5030桨调试好,换了5045的平头暴力桨后,抽风好厉害,一离地就直接反扣了,没法起飞,马上换回 ...

可是没想明白桨有什么关系?

顺便说一句,只轻推油门,左边两只电机会加速

不上桨好像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个兄弟说是桨的问题啊,好奇怪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原因

你也遇到这问题了么?

网友D:
重新在地面站里做传感器校准试试,以前就这么处理好的,至于换桨抽风的问题,我倒是遇到过另一种,之前6045尖头好好的,换成碳桨6045就抽风,个人觉得跟桨的硬度有关,桨越软,转速变化引起的拉力变化响应就越慢,导致原先还算稳定和匹配的PID不再匹配,懒得去调PID就暂时没用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在地面站里做传感器校准试试,以前就这么处理好的,至于换桨抽风的问题,我倒是遇到过另一种,之前6045 ...

已经在地面站重新设置了…也还是没用…

新换的5045倒确实比之前的5030硬好多

网友E:
用的是自稳还是手动模式?要是自稳模式有可能是桨的震动引发的,要是手动模式有可能得重调PID能更好一些,5寸平头相当于6寸桨。综合分析和测试一下应该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自稳还是手动模式?要是自稳模式有可能是桨的震动引发的,要是手动模式有可能得重调PID能更好一些,5 ...

自稳、半自稳、手动都一个样,区别就是手动往左后偏,自稳和半自稳往右后偏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飞控硬安装导致的问题,我以前同一块飞控板用减震安装就没有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飞控硬安装导致的问题,我以前同一块飞控板用减震安装就没有这类问题。

有可能,我这个也是硬安装的…不过之前用5030的时候都飞了一个月了…好奇怪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桨没有换过,飞控是硬安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稳、半自稳、手动都一个样,区别就是手动往左后偏,自稳和半自稳往右后偏

哦,这样呀,在飞控里校准一下遥控试试吧,然后加大一点低通滤波看看针对硬安装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桨没有换过,飞控是硬安装

我一直都是硬安装,之前飞了一个月都是好的,问题就从换电池的同时换桨开始的

我就X了狗了,要是桨的问题就苦了,刚买了一百套5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这样呀,在飞控里校准一下遥控试试吧,然后加大一点低通滤波看看针对硬安装飞控。

重校飞控、遥控器,都试过了…

但在地面站里,电机不上电的时候,飞控没有问题,是水平的,也不偏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校飞控、遥控器,都试过了…

但在地面站里,电机不上电的时候,飞控没有问题,是水平的,也不偏移

实在不行刷成BF固件玩吧,好赖BF里还有一个黑合子数据便于排查问题,飞行手感也好,不过还得折腾才行

网友G:
是不是迷你CC3D?重新上电还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刷成BF固件玩吧,好赖BF里还有一个黑合子数据便于排查问题,飞行手感也好,不过还得折腾才行{:1_ ...

我先买套5030桨装上去试试看,不行再换软安装…

主要是我刚刚CC3D上手了,一换…又不会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迷你CC3D?重新上电还抽吗?

普通弯针CC3D,重上电了很多次,地面站重新校准了、遥控器也重新设置了、也重新刷了飞控都没用,故障重现

怀疑是硬件问题…正准备逐个排查

网友H:
为了对得起你那100套5030,换个飞控试试吧。按理说如果正常的话重新设置应该可以,你这个很可能飞控撞晕了。

网友:
就一架穿越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了对得起你那100套5030,换个飞控试试吧。按理说如果正常的话重新设置应该可以,你这个很可能飞控撞晕了 ...

是一百套5045

我已经又订了一套CC3D一套naze32,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回5030桨就不抽了。

感谢您给予的思路,确实是桨叶问题导致,附上了排故历程,作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我这个也是硬安装的…不过之前用5030的时候都飞了一个月了…好奇怪

(自稳模式)调参里面有个滤波选项,值是0.1——0.15,选上后没有硬减震也很稳,如果这个没选,硬减震也没做,可能会很抖,之前有类似的例子。

网友D:
我没有想到楼主之前,电机不统一,从而电机轴孔径不一,桨孔径虚位这一系列隐患,更没想到震动加剧对飞控的主动自稳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个故障很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稳模式)调参里面有个滤波选项,值是0.1——0.15,选上后没有硬减震也很稳,如果这个没选,硬减震也 ...

兄弟,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贴…

我这个不是抖的问题,而是起飞倾斜并且越来越严重,是在换桨之后发生的

而且我已经解决了,问题就出在桨和某个电机的匹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想到楼主之前,电机不统一,从而电机轴孔径不一,桨孔径虚位这一系列隐患,更没想到震动加剧对飞 ...

电机轴直径一样,是5045桨孔径略大于5030桨,关键大的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右后电机轴根部约3mm没有螺纹,所以导致桨打滑了

楼主:
顺便说一句,N N D,为了排故,又订了一套CC3D一套naze32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句,N N D,为了排故,又订了一套CC3D一套naze32

没事,留着慢慢用,我就有3套CC3D,一个NAZE32,四个加起来还没一个APM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留着慢慢用,我就有3套CC3D,一个NAZE32,四个加起来还没一个APM贵

除了电调…现在手里的配件刚好重组一套新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除了电调…现在手里的配件刚好重组一套新机

太不严谨了,上完桨你不用手测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不严谨了,上完桨你不用手测试的啊?

自紧ZIDAN头,电机一开就上紧了啊,这个问题不是ZIDAN头没上紧导致的,是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多个小问题导致的一个大问题

按照人为因素来说就是奶酪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不严谨了,上完桨你不用手测试的啊?

顺便说一句,上完桨,四支桨都是很紧的,甚至我都用内六角插进去拧的

但高速转动会把振动放大,我也是上了仪器才发现右后电机振动值比其他三个高的

网友J:
桨多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桨多少出?

我开玩笑的…还真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玩笑的…还真收啊…

正好缺桨,都炸完了😆

网友A:
能帮上忙我也开心,起码我也明白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帮上忙我也开心,起码我也明白了是什么原因!

我的故障不一定和你的故障一样,但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0套

网友L:
换一两个飞控为了这一百对桨值吧!我也是刚从250.5045桨换成280.6045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一两个飞控为了这一百对桨值吧!我也是刚从250.5045桨换成280.6045

一看兄弟你就没好好看贴子,问题已经解决,不是飞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