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三角翼 新人请教各位z84的动力搭配

楼主(2016-03-24):
小弟飞穿越机的,想请教各位z84动力用穿越机用的2205 2300kv电机配4s1300电池 电调用穿越机的20a迷你电调怎么样?我看好多都是2208 2700kv配6寸桨用3s 不知道我这样搭配怎么样?现在穿越机都是2204 或者2205用20a电调4s电池配5045桨,拉力有些都达到1000克了,按道理应该是可行的,重量还很轻,请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A:
2205都能1000G推力?太猛了吧

网友:
我用郎宇2212 2400KV 5寸桨,飞3S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5都能1000G推力?太猛了吧

对,现在的穿越机电机,5045桨都1000克拉力,6寸还能更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现在的穿越机电机,5045桨都1000克拉力,6寸还能更暴力

不过载吗

楼主:
我就是不懂才请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懂才请教呀

电机不过载
但是穿越机的电机是续航换动力,很费电....

网友:
小飞翼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休闲,又兼顾了暴力

网友:
不错!应该会挺猛!

网友:
2208都没那么猛。。。真的很暴力的电机

网友B:
Z84空间那个小啊…我都退货了换了ultra z,两幅鸡翼装好了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Z84空间那个小啊…我都退货了换了ultra z,两幅鸡翼装好了还没试飞

这个ultra外型不太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ltra外型不太喜欢

三洞超好飞噢我觉得比z84好看…就是没时间去试飞…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Z84一般用2208配3S比较多,,2205的话,电池估计要后移才能平衡重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懂才请教呀

弄个2208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Z84一般用2208配3S比较多,,2205的话,电池估计要后移才能平衡重心了

重心靠前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重心太靠后才危险 三角翼不知道反正以前飞汽油机是这样,重心宁愿靠前一点也不能靠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靠前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重心太靠后才危险 三角翼不知道反正以前飞汽油机是这样,重心宁愿靠 ...

头略重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太重了依然难飞

网友D:
我今天去试了,Z84配2204电机,12A电调。1850的花牌3S电池。今天陪的5寸桨爽飞。
超级省电,5分钟下来4.1的电压。充满到了4.25的电压。油门到40%可以平飞

网友:
楼主这个是石墨电池吧

网友:
可以的 2205飞得柔和一点罢了,推重比小一点还是可以慢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去试了,Z84配2204电机,12A电调。1850的花牌3S电池。今天陪的5寸桨爽飞。
超级省电,5分钟下来4.1 ...

请问你2204的点击怎么安装的啊?
我装不下去。。。
装下去了。浆就打到机身了。

网友:
我直接把电机座粘在了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