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k120!!

楼主(2016-03-25):
今天买的k120迫不及待进行试飞。可是打左副翼的时候对应的舵机不动。但是给集体螺距的时候那个舵机又要上下动。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有炸机过吗?你的问题看不是很懂..
如果把你的问题拆开来看
打左副翼的时候对应的舵机不动--->舵机坏了??
给集体螺距的时候那个舵机又要上下动
舵机本来就是只会上下动阿...集体螺距是什麽意思?
就我所知,只有打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才会整个上升
你的集体螺距指的是油门??

网友B:
打左副翼正常情况左右两个舵机都会动,如果都不动,变螺距又能动,检查下遥控器的副翼电位器引线是不是掉线了。在拆控前先把控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左副翼正常情况左右两个舵机都会动,如果都不动,变螺距又能动,检查下遥控器的副翼电位器引线是不是掉线 ...

大神看问题就是,我还在考虑陀螺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炸机过吗?你的问题看不是很懂..
如果把你的问题拆开来看
打左副翼的时候对应的舵机不动--->舵机坏了? ...

现在好了。重新设置了下遥控器。就是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上升。打左副翼的时候对应舵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左副翼正常情况左右两个舵机都会动,如果都不动,变螺距又能动,检查下遥控器的副翼电位器引线是不是掉线 ...

大神说的太好了。真的是遥控的问题。我重新调整了下就对了。但是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不能起飞。一推油门飞机偏得厉害怎么回事啊。麻烦再给个14sg各项数据调整。总感觉照着说明书上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看问题就是,我还在考虑陀螺仪呢

哈哈。谢谢你码这么多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太好了。真的是遥控的问题。我重新调整了下就对了。但是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不能起飞。一推油门飞 ...

不知道,我没有14sg控,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怎么调

网友:
120是金属悬疑头和金属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