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新人求助APM2.8的问题

楼主(2016-03-25):
问FUTABA的
遥控器
对APM2.8使用的是PCM信号还是PPM信号,FM的信号可用吗,清老师回答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你的问题对不对
APM支持pwm和ppm信号输入(sbus需要刷机才能支持),只要你的接收机输出支持以上模式就没有问题。FM信号应该是老式的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的无线传输方式吧,跟APM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