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几个问题

楼主(2016-03-25):
1,USB调参,飞控角度会慢慢变

2,在已经校准过的情况下,查看电机油门,测试方向,翻滚,俯仰等几个通道,怎么看都不像在自稳模式,无论是否开启自稳。例如油门会慢慢增加,或者按方向绕杆发现只有一个电机在动,另外一个在最低速,看论坛一些说法是PID问题,还有就是说直接上桨就行。

3,你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跟你说是PID问题的或者叫你上桨的,你现在可以去喷他们了。早几天银燕群里也有一群人遇到这问题,结果他们售后排查了不少地方,才发现原来是控摇杆的中点和最小最大行程没有调整好(或者是你的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好,这个好必须是完整的设置好,而不是你认为是好的 结果是错误的~),另外,别问我怎么设置控的中点和最小最大行程~懂的话 一说就明白了~不懂的话 好难讲(每个品牌控的菜单不一样~),找找帖子,肯定有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的也有这种情况,是慢慢动~不过飞起来好像也没啥不妥当,就不管了~
第三个问题~没有第二个问题~开始玩NAZE32的时候是有人带玩这飞控的,所以从开始就知道要调中点和最大最小行程~

网友A:
重新看了下你第二个图~你确定 飞机在水平的平面上么?~如果是的话 那就不正常,如果是故意拿起来的 那就是正常的自稳,第三个也是。第三张 如果是在平面上 启动电机后 有一个电机一直在高转速的话 就参照上面的回复

楼主:
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油门行程和三点了。虽然校准过,但还是再查一次

网友:
用什么版本bf固件,之前试过某版本固件会自转,更换后不怕了

楼主:
好了最终结果出来了。原因和楼上的同学说的差不多,如果出现帖子这种情况,必须的要做的,电调恢复默认设置,行程重新校准。遥控舵量最大最小按调参软件默认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跟你说是PID问题的或者叫你上桨的,你现在可以去喷他们了。早几天银燕群里也有一群人遇到这问 ...

正解,这个贴子再早出一周就好了,我给朋友装机过程中也碰到了这些现象,又分析、又实验等,当时累够呛,最终发现并解决此问题了,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而我自己的第一台机器并没有体现出这些问题,说幸运其实也并不幸运,这个问题应具有普遍性在装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这个贴子再早出一周就好了,我给朋友装机过程中也碰到了这些现象,又分析、又实验等,当时累够呛, ...

F3的飞行器 就要多点细致~要不然后面蛋疼得很~

网友(2016-05-06):
引用 楼主:
好了最终结果出来了。原因和楼上的同学说的差不多,如果出现帖子这种情况,必须的要做的,电调恢复默认设置 ...

您好,非常高兴能看到你的帖子,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校准了油门行程,请问如何设置控的中点,麻烦请赐教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加个QQ好友,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了下你第二个图~你确定 飞机在水平的平面上么?~如果是的话 那就不正常,如果是故意拿起来的 那就是 ...

你回答对我帮助非常大,请问能不能加个QQ,想请教一些问题。真是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最终结果出来了。原因和楼上的同学说的差不多,如果出现帖子这种情况,必须的要做的,电调恢复默认设置 ...

我的问题跟你也一样,如果我没猜错起飞几秒将会往一方向偏 机架倾斜的偏。中立1000 1500 2000调好了跟遥控也对应。油门行程也校准过了!应该是像你说的电调恢复出厂,DYSxm20a v2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了最终结果出来了。原因和楼上的同学说的差不多,如果出现帖子这种情况,必须的要做的,电调恢复默认设置 ...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如果猜得没错起飞几秒后会往一方向偏 机架倾斜的偏,遥控中立最低1000 中立1500 最高2000都对应遥控,电调也重新校准 问题还是一样,应该像你所说电调恢复默认重新校准,dysxm20a怎么恢复默认?

网友:
我也一样还没解决,不过我现在就这样飞,cf里一个模式也没开,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如果猜得没错起飞几秒后会往一方向偏 机架倾斜的偏,遥控中立最低1000 中立1500 最 ...

dys的的电调我好像发了个pdf,搜我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