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汽油发动机的怠速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25):
目前排量120CC油动直升机用的二冲程发动机基本用的是固定翼发动机,常用的无非是DA,3W,DLA,DLE,JC,小松等。
这些发动机的均是为固定翼飞机设计的,以转速高为设计目的。而直升机发动机要求转速低、扭力大、振动小、油门线性好。特别是直升机发动有个怠速阶段。刚启动时,直升机并未离地,发动机空载运行,离合器甩块也没与罩杯结合。这时发动机的转速应当在1500转左右。而上述固定翼发动机,虽然厂家标定的怠速均为1000~1500之间,但均是在有负载的性况下的怠速,也就是有螺旋桨直接安装在发动机的输出轴上,螺旋桨与发动机之间并没有离合器。这些发动机的空载怠速均在2500以上,有的发动机更是在空载时没有怠速阶段,不管油门开得多么小,油针调得多么富,一开机直接上到3000转以上,否则就熄火。这种发动机是不适合直升机用的。
以120CC发动机为例,大部分缸径*行程比为47*35,也有45*38的,经实践比对,45*38的缸径行程比相对合适。其它几种缸径行程比,空载转速有点高,也就是说,很难在空载时通过调油针把空载怠速调到1500转。速度再低很容易熄火。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如果在启动轮上加上飞轮,就可以大大降低空载怠速,并使怠速稳定。曾经看到有的甚至把飞轮做得很大,做一个三公斤左右的铝飞轮,这个飞轮同时还搭载一个皮带用于带动散热风扇。这时,可以把空载怠速调到1500转,但这对直升机来说无异于一个大的败笔。试想,一个120CC的发动机,功率大约也就12马力左右,其起飞重量能不能达到30公斤真不敢说,有效载苛也就不到一半,12公斤左右吧,光一个飞轮就占3公斤,三分之一啊。
或许说,怠速高就高点,一启动就3000转也不怕,把离合器间隙调大一点,3000转以上再结合也可以啊。殊不知,不管间隙大也好,小也好,当发动机与罩杯之间没有一个低速过渡,在3000转直接结合时,由于直升机大桨长,惯性大,甩块与罩杯之间的摩擦会很剧烈,摩擦片很快磨损。对于没有摩擦片的甩块罩杯组合来说,更是在甩块与罩杯之间很快磨掉一把铁粉。而在2000转以下结合的离合器,即使没有摩擦片,甩块与罩杯也基本没什么磨损。
因此,选用合适缸径*行程比的发动机和合适重量的飞轮,就成为迫不得已的折中选项。
但这仍是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用飞轮,把怠速降下来,并使之稳定?求助中。

网友:
好像没什么发动机就带个离合器甩块能低到1500转

网友:
这还真是个问题,不重新设计估计会比较难

网友:
我的经验除了飞轮没有其它可靠的方法

飞轮的直径要尽量大。

但你的飞轮的质量要三公斤?

楼主:
发动机厂家建议三公斤,他给我展示的样机飞轮的确有三公斤,我这个飞轮没那么重。

网友:
120CC发动机做不到35-40kg起飞重量那肯定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采用常用的离合器不可以吗,重量问题?

楼主:
120CC的直升机能做到起飞重量35公斤以上吗?从来没敢试过载那么重。现在空机不装油的重量是18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CC的直升机能做到起飞重量35公斤以上吗?从来没敢试过载那么重。现在空机不装油的重量是18公斤。

80cc的25b就能30kg起飞重量了。。。

网友:
本人新手,弱弱问下DA发动机是进口的吗?哪个国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厂家建议三公斤,他给我展示的样机飞轮的确有三公斤,我这个飞轮没那么重。

是的,俺也计算过,确实要 三公斤的飞轮,
就算是,外圈极限布局,飞轮也要1.3公斤。

大家等待等待吧,五一节前,俺点火试车 新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俺也计算过,确实要 三公斤的飞轮,
就算是,外圈极限布局,飞轮也要1.3公斤。

期待

网友:
120CC 最大起飞重量48kg的飘过  目前已经量产  起飞重量32KG  实用载荷12kg

网友B:
能不能在输出轴端加个行星减速器呢?既降低了转速又增加了扭矩,只是效率会降低一点点,当然,还有重量也会增加一些,但是应该增加不到3公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在输出轴端加个行星减速器呢?既降低了转速又增加了扭矩,只是效率会降低一点点,当然,还有重量 ...

不用,加个200多克的铜飞轮就行了,只要直径够大.经测试,怠速很容易达到1500RPM,直径再大一点,达到1200也不算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