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rtex285 求救

楼主(2016-03-25):
以推油门就这样。电机和桨都检查过没问题。控是futaba18sz+TBS corssfire 433 肥鲨不支持?

网友:
电机装反了吧

网友A:
参考一下我的帖子,我刚解决一个类似于你这样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我的帖子,我刚解决一个类似于你这样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我还有一架vortx250pro 一样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怀疑是黑羊的433不兼容 回去换了futab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