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大齿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楼主(2016-03-25):
如题求助。我觉得 HCP100  的齿轮太不仅用了,没几电就磨损了 想换个粗牙的。老鸟没给点意见。

网友A:
一直用HCP100 的 便宜好用 一年都用不坏一个!

网友B:
什么电机?mcpx大齿很经用才对吧。

网友:
v929 齿轮 1.5元1只 便宜好用

网友:
比原厂还好用。

网友:
我一个齿轮用一整年!各种炸鸡无数次!hp05s

网友:
换9齿的电机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mcpx大齿很经用才对吧。

黑金 14000的  老是把大齿扫成光秃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HCP100 的 便宜好用 一年都用不坏一个!

HCP100的大齿这么耐用一年都用不坏一个?我一星期里有时飞100S次数多了就要炸坏好几个,大齿是HCP100或100S更换率最高的配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CP100的大齿这么耐用一年都用不坏一个?我一星期里有时飞100S次数多了就要炸坏好几个,大齿是HCP100或10 ...

确实是的 我的MCPX(HP05S  14000KV)用的就是这个代用大齿 一年也没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HCP100的大齿这么耐用一年都用不坏一个?我一星期里有时飞100S次数多了就要炸坏好几个,大齿是HCP100或10 ...

HP100S肯定费大齿 2S的  我的MCPX BL炸也会扫 但是MCPX就不会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金 14000的  老是把大齿扫成光秃秃的

安装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的 我的MCPX(HP05S  14000KV)用的就是这个代用大齿 一年也没换一个

一年都不用换大齿老兄你技术了得啊,我反正换大齿都换到怕了,一炸大齿就裂或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都不用换大齿老兄你技术了得啊,我反正换大齿都换到怕了,一炸大齿就裂或扫齿

我也一样,楼上那位大神求指教。如何一年一换.

楼主:
你指的是,安装问题。怎么安装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年都不用换大齿老兄你技术了得啊,我反正换大齿都换到怕了,一炸大齿就裂或扫齿

我也就是正常飞飞航线 简单翻翻 菜鸟技术...反正炸最多坏大桨  这个大齿至今MCPX是没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安装问题。怎么安装才是正确的方法

是不是安装咬合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