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卡片机能用作航拍fpv吗

楼主(2016-03-25):
如图,家里之前买的索尼数码相机,应该是家用卡片机吧,据客服说没有视频输出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会改做航拍用,效果比运动相机要好多了吧,而且又重不了多少…请教下该怎么改…解决了输出问题,云台什么的都不是事儿…今天才想起来家里还有这东西…机机和家乡照片镇楼

网友A:
遥控器是华科尔的D10吗

网友B:
能固定~飛機拉的起都行

网友:
非常期待,同楼主一样有个相机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是华科尔的D10吗

是得啊

网友C:
其实我也想这么弄 现在新款的卡片机已经出来了 而且可以输出视频 我还有个快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固定~飛機拉的起都行

这么说只能盲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想这么弄 现在新款的卡片机已经出来了 而且可以输出视频 我还有个快门线

求推荐是哪款…卡片机比运动相机好多了…

网友D:
没有视频输出好像很麻烦
你可以再加个小摄像头用来FPV,卡片用来出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视频输出好像很麻烦
你可以再加个小摄像头用来FPV,卡片用来出片子

嗯,貌似是这样,还要对比下效果,值得的话就这样搞,用个摄像头和卡片机粘一起辅助fpv…谢谢大神建议

网友E:
拆开试试哦 老机器也不值钱了。

网友F:
我的佳能卡片机有av输出的 都有配线 09年的机子了...但是卡片机云台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佳能卡片机有av输出的 都有配线 09年的机子了...但是卡片机云台是个问题

是啊,我刚看了,卡片机比鹰眼大,云台基本找不到合适的,而且镜头跟运动相机差不多,估计感光元件稍微好点,等会拍几张对比下

网友G:
用微单云台,直接搜卡片机云台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微单云台,直接搜卡片机云台就有

微单云台我倒是知道,略贵噢…而且我这卡片机没有视频输出,我看了下拍摄效果跟运动相机差不多-_-||还不如用运动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只能盲拍了…

如有av out 可以接圖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试试哦 老机器也不值钱了。

算了,没有视频输出接口,拆了也是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有av out 可以接圖傳

没有这个接口噢…算了,放弃了,还是用运动相机

网友:
相机容易过热···会自动关机····
反正我是SONY  A5100的说  最长时间12分钟  录制视频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是哪款…卡片机比运动相机好多了…

dsc-w830

网友H:
楼主有精灵了还怕拍不出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精灵了还怕拍不出好片?

还行,精灵用起来不错,就是续航有点短,想用长续航的自组来拍…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行,精灵用起来不错,就是续航有点短,想用长续航的自组来拍…

精灵要出个长航时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灵要出个长航时版本就好了

精灵4可以,28分钟

网友H:
引用 楼主:
精灵4可以,28分钟

实测能达到28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测能达到28分钟吗?

据说可以,我也没买…再观望一阵,不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据说可以,我也没买…再观望一阵,不急

估计没有吧,精灵三数据也是25分钟,实际上可用的飞行时间也就在15-18分钟左右,所以我说的长航时版本应该实际可用飞行时间能达到40分钟以上就好了,标称飞行时间可能要达到45-50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没有吧,精灵三数据也是25分钟,实际上可用的飞行时间也就在15-18分钟左右,所以我说的长航时版本应 ...

精灵4续航要多一些,估计25分钟能保证。我有架长续航的mx580据说6s一万电池空载50+满载40+还没测试过极限,悬停在那40+也太难熬了…主要是自组的性能不敢飞太远太久…

网友H:
引用 楼主:
精灵4续航要多一些,估计25分钟能保证。我有架长续航的mx580据说6s一万电池空载50+满载40+还没测试过极限 ...

长航时不用来高空长距离拍摄确实是浪费,你要加上遥控增程和AAT图传,超视距飞行拍摄应该很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长航时不用来高空长距离拍摄确实是浪费,你要加上遥控增程和AAT图传,超视距飞行拍摄应该很刺激!

用精灵就可以超视距了啊省心放心些…主要是现在没时间没精力折腾,还是手贱冲动消费了,四轴这东西一架就够用了

网友H:
是啊,其实航拍有一架性能稳定的就好,穿越机也就是有一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其实航拍有一架性能稳定的就好,穿越机也就是有一架就好!

是得,毕竟只有两只手玩不过来啊,工作了真是没时间没精力…我的穿越机丢长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得,毕竟只有两只手玩不过来啊,工作了真是没时间没精力…我的穿越机丢长江了…

穿越长江,牛逼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