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aza的模友,如果led模块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6-03-25):
貌似是usb口插多了。。。时亮时不亮。。。插电脑有时候也提示接触不好。。。。买一个新的led模块近100了,划不来,拆开看过,就是个led灯+一些电路,到飞控也是4线,可以自制不?

网友A:
我也是led灯全坏了感觉,而且连接不上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led灯全坏了感觉,而且连接不上电脑了

我led灯坏过,买的3色led灯用热风枪吹下来换的。。。。不过只买到红蓝黄色。。。所以我的是红蓝黄,哈哈,没有绿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led灯坏过,买的3色led灯用热风枪吹下来换的。。。。不过只买到红蓝黄色。。。所以我的是红蓝黄,哈哈 ...

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家电修理铺就能解决像LED模块这种简单的东西。

网友:
换个usb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