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楼主(2016-03-25):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少驱动?CP2102好像是这个名字

楼主:
驱动没问题

网友:
首选版本过旧,现在是1.2.1版,其次驱动要正确,再次端口要选对,最后实在不行退软件,拔USB,重来一次。

网友:
端口不对吧

网友:
用原版的CF吧,汉化的有好多BUG

楼主:
曾经连到。之后试了多次还连不上,。怎样修复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连到。之后试了多次还连不上,。怎样修复bug?

朋友你解决了嘛?

网友:
重新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