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PM飞控飞穿越问题!!!!!

楼主(2016-03-25):
新手入坑穿越,入手APM飞控,260机架根据泡泡老师教程设置后,飞机起飞后向左侧侧翻,跪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穿越就没有用过apm的

网友B:
起飞就侧翻一般都是 桨 电机等安装错误

网友C:
把方向转180度会是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