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装了个耐摔板的SU-27为什么上天就下来了。无法控制!

楼主(2016-03-25):
不存在设置问题!用的T8FG里面的专门混控模式(就是一个插1通道一个插6通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上去就下来,设置全是默认值。请问是不是要改什么设置啊?我也没飞过这种不带方向的飞机

网友A:
都中将了,确定不是开玩笑?
混控舵面动作方向对吗?

网友:
没上天以前是应该检查舵的方向对不对才飞吧!

网友:
新手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lz你这个就是设置问题一通和六通只不过是福翼双舵机和混控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中将了,确定不是开玩笑?
混控舵面动作方向对吗?

刚刚接触固定翼和中将不相干的

网友:
都没了解舵面的基本工作原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固定翼和中将不相干的

sorry,三角翼混控设置好后,检查舵面控制情况
左打方向:左舵面上翘,右舵面下压
右打方向:左下,右上
推杆(低头):左右均下
拉杆(抬头):左右均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三角翼混控设置好后,检查舵面控制情况
左打方向:左舵面上翘,右舵面下压
右打方向:左下,右上

我是T8FG现在副翼方向反了 怎么调啊?这个在控里调正反向是不行的

网友(2016-06-10):
请教楼主遥控设定,我也搞了个板机

网友B:
应该是一通道和二通道混控,如果方向反了就把舵机线对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通道和二通道混控,如果方向反了就把舵机线对调一下!

正解

网友:
板机的机翼是平板翼型,升力不够,所以平尾在静止状态要微微上翘3--5度。不然出手就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