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问题桨会损伤4255电机的平衡性吗

楼主(2016-03-25):
买了几根杂牌木桨,15*6的,装上去全部是晃的,装上一根应急,10快电池下来,发现4255电机不对劲。空载时抖动较大,尤其在40%油门的时候,振动引起50e的共振比较明显。怀疑是轴弯了,不解的是这电机几乎全新,总共不到30个起落,从未炸机过。这到底是问题桨引起的还是电机本身问题呢?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
轴承,查看一下轴承

网友A:
这肯定是问题桨引起的,
这就像爱爱,老汉推车也好观音坐莲也好,2个人重心都没变,不会很累,可你非要站着把抱妹抱起来搞,重心不平衡,腰很受力,时间长了,腰能不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问题桨引起的,
这就像爱爱,老汉推车也好观音坐莲也好,2个人重心都没变,不会很累,可你非要站着 ...

这比喻

网友B:
应该不是桨本身问题,很可能是孔扩的不好,偏心了。买根正品的AP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桨本身问题,很可能是孔扩的不好,偏心了。买根正品的APC试试。

桨的孔径标称8mm,但感觉偏小一点点,要稍微扩一下才能装上4255,还真是有可能是扩孔不当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问题桨引起的,
这就像爱爱,老汉推车也好观音坐莲也好,2个人重心都没变,不会很累,可你非要站着 ...

神比如,我尿了。

网友:
桨安装偏离中心,动平衡不好,导致电机轴承早期磨损。

楼主:
多谢模友们指点,改天把轴跟轴承都换了。看来桨的安装也挺有学问啊,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模友们指点,改天把轴跟轴承都换了。看来桨的安装也挺有学问啊,学到了

木桨扩孔是在所难免的,扩孔完做下桨平衡。去买个磁力的浆平衡器,20多块钱而已。用胶带配平两头重量,飞起来声音都小很多!玩过F3p的人都知道浆需要做静态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模友们指点,改天把轴跟轴承都换了。看来桨的安装也挺有学问啊,学到了

先换个好的桨(劲风木桨)试试,还是有问题 再换电机轴和轴承这样会省钱省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