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多旋翼防水,设备防水盒,有需求的朋友作为参考。

楼主(2016-03-25):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很多了,再出教程,谢谢

楼主:
1.盒子上有二个插头,一个是电调控制线 是用10芯防水插头,盒子一个出线,视频输出输入,供电  二个通道控制接口。
2.MU可以放到盒子里面的。

3.整个盒子可以快拆的,简单调试可以放到其他飞机上去。

网友:
会让气压定高失效吧

楼主:
盒子下面打孔了  在MU附近

网友:
有必要吗?????

网友A:
难道多轴也要出三防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多轴也要出三防版本

主要看到现在出的很多防水外壳,我想这个简单便宜,懂一点电路就可以完成。也可以一个飞控多个机型的玩法

网友B:
放屁除裤,多余搞的

网友B:
我的大彊naza v2三次游泳都没事,只是烧掉云台板、相机和一两电调。

网友:
LZ明显应该换雷莫的连接器,B格高很多!

网友:
这没多难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彊naza v2三次游泳都没事,只是烧掉云台板、相机和一两电调。

飞控属于低压低电流供电 (5V)短时间进水,或者完全进水,只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浸泡,烘干问题不大。如果长时间进水,或者进水处理不当,即使当时是好的,也未必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屁除裤,多余搞的

植保机器防水 防雾是有必要的。DJI 没有防护的。

楼主:
焊接好的人,很方便。只是连连线而已。关键是现在玩多轴没得折腾,还有植保机也有需求,所有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属于低压低电流供电 (5V)短时间进水,或者完全进水,只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浸泡,烘干问题不大。如 ...

V2这飞控已飞了三年,头两次掉进鱼塘,在鱼塘摸了一天时间是射桨原因。第三次掉进大海里,它自己浮起来的。原因电压低,第五次电压报警才反航中掉的。

网友:
增加重量,用途不大。

网友:
直接用防水的飞控吧,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屁除裤,多余搞的

下雨天可以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雨天可以飞啊。
是的 只要雨不大,飞行没问题,电机不怕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