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各占一个通道,请问怎么分开微调

楼主(2016-03-25):
副翼各占了一个通道,请问怎么分开调每个
舵机
的微调,jr的控

网友A:
辅助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微调
哦哦,看到咯,叫内置微调

网友B:
左副翼设6通道,右副翼设2通道然后到Sub Trim 功能菜单里分别调2,6通道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