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那些接收机带RSSI输出的。

楼主(2016-03-25):
想搞个遥控信号强度输出到OSD上。。搜了半天没搜到。。。
图传有RSSI这种功能么。。

网友:
同问
或者其它哪种接收机有带?或者仅仅是内部芯片有接口也行

网友A:
副厂的有。。。。。。。。。。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厂的有。。。。。。。。。。悲剧·················

。。。futaba原厂的都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taba原厂的都没?

我知道的都没有 不知道有大神能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都没有 不知道有大神能改不·

futaba也是够坑。。这么贵功能还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也是够坑。。这么贵功能还不多。。。

精力花在稳定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