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

楼主(2016-03-25):
请问一下,A9和CB86那个充电器性能比较好啊?这两个具体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没用过A6/A9,觉得CB86很好用

网友:
a9属于三无产品吧?
a9的生产厂家叫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6/A9,觉得CB86很好用

你用的这种线叫啥,淘宝搜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6/A9,觉得CB86很好用

4s能这样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这种线叫啥,淘宝搜啥

6S公头转2*3S母头平衡充插头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能这样搞就好了

那得出cb88~

网友(2016-05-07):
a9,cb86算是哪门子玩意

网友D(2016-06-13):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吧。后面还闲'着4个接口干什么?

您好,CB86plus一共有8个充电端口的额,最多可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吧。后面还闲'着4个接口干什么?

再接8块,只是示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CB86plus一共有8个充电端口的额,最多可以接

您好,CB86plus一共有8个充电端口的额,最多可以接8块6s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