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不小心把电容烧了

楼主(2016-03-25):
今天比较倒霉,能替换吗,谢谢大家

网友A:
看样子像是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 电容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

网友B:
是个电容耐压16-50v之间容量10-200vf找个换上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电容耐压16-50v之间容量10-200vf找个换上去就好!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电容耐压16-50v之间容量10-200vf找个换上去就好!

麻烦兄弟举个例子型号,有点摸不着头绪,是哪种电容?

网友C:
不用接电容先通电试一下吧,既然极性接反了,ic有可能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接电容先通电试一下吧,既然极性接反了,ic有可能烧不?

没接反,估计是那个15v的电线正好达线到电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接电容先通电试一下吧,既然极性接反了,ic有可能烧不?

只有试试了,不知道烧毁的啥,没有再通过电

网友:
你找个耐压25v47v的试试

网友A:
先接上 25V220UF电解电容 在通电看看能不能用 可以用的话在换成贴片电容    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上 25V220UF电解电容 在通电看看能不能用 可以用的话在换成贴片电容    注意极性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