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机都可以翻跟头,为什么你不行!

楼主(2016-03-25):
请教cc3d高人,我的设置哪里需要改进,翻不过来啊!半自稳,手动都翻不了,翻过来后油门自动降低,然后就倒着砸下来了,哪个模式都一样

最后献上炸机图

网友A:
用模式2,加一点油门让机子往上抛,前后舵打到底,待机子翻过180度后,除油门外一切回正,此时自平会修正机子回到水平状态。这时,因为加了油门的关系机子会往上飞,再适时降低油门即可。
等到熟练后,再修正油门大小,让翻转的弓竹戈人弧度漂亮些。
模式3难度高,模式2熟练后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式2,加一点油门让机子往上抛,前后舵打到底,待机子翻过180度后,除油门外一切回正,此时自平会修正机 ...

请问高手,我的设置有问题吗,我加了点油,右舵打满,机子会往右飘出5,6米,翻过180度后貌似油门自己变小,再加油就加速砸下来了。试了4次,前两次救回来了,但也没翻过去,挺吓人的,第3次砸菜地,所幸没有加油,机子掉下来没有损失,第4次加油就砸坏了。

网友A:
由于Z大您的Mode Transition值设为90,这表示游戏杆必须动作大90%以上才会切到Rate,也就是说才翻的过去,若是低90%,就是Attitude模式,根本无法翻。
可以考虑将Mode Transition降低到80左右,翻时须将游戏杆打到底,这样翻的弧度才会比较小。
最重要的是:飞高一点再翻,即使乱了,将游戏杆归正、补油门,让CC3D的自平接手就可救回机子。

网友:
要翻前可以加点油门,但翻转后”不要再加”,CC3D会依据翻前的油门适度的降低,若此时再补油门,真的就直接往下栽了。
若要补油门,也是机子回正后再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Z大您的Mode Transition值设为90,这表示游戏杆必须动作大90%以上才会切到Rate,也就是说才翻的过去, ...

谢谢!
我就担心参数设置不对才导致我翻不过去的,确定是技术问题就好办了,换了个碳纤架子,看能多砸几次不,

网友B:
你可以看看  toby1110少将   的帖子 我用的他的参数 很好用  为挑战charpu, 凌晨练习极速穿越丛林!【DenzFPV】

网友A:
这是我的设定,供您参考!
Rate Mode可以设大一点,让机子翻转的速度快一些。
ModeTransition我设很小,是因为我不喜欢CC3D干涉太多。
其实,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设定,供您参考!Rate Mode可以设大一点,让机子翻转的速度快一些。ModeTransition我设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  toby1110少将   的帖子 我用的他的参数 很好用  为挑战charpu, 凌晨练习极速穿越丛林!【Denz ...

toby1110少将?好的我找找看,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toby1110少将?好的我找找看,谢谢你

用户名  toby1110   少将是级别

网友C:
参考一下我的贴子,是不是飞行模式2用的还是BANK1呀,那样RATE太小,肯定翻不过来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2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我的贴子,是不是飞行模式2用的还是BANK1呀,那样RATE太小,肯定翻不过来的。http://bbs.5imx.com/ ...

你帖子里Bank1和bank2的设置是不是反了啊,我看bank1自稳模式rate直就100了,bank2还只有300

网友D:
新手小白求赐教

网友:
naze32飞控设置半自稳,低油门都可以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帖子里Bank1和bank2的设置是不是反了啊,我看bank1自稳模式rate直就100了,bank2还只有300

没反,自稳RATE 55,翻滚时是800,手动300,你细看贴子就会理解。

网友:
没设置好吧?切手动试试,看看能不能好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反,自稳RATE 55,翻滚时是800,手动300,你细看贴子就会理解。

理解了,谢谢,意思是我在半手动模式时,前半段摇杆也必须灵敏,我在翻滚时机子往一边飞出几米才翻过来就是因为自稳模式Rate值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了,谢谢,意思是我在半手动模式时,前半段摇杆也必须灵敏,我在翻滚时机子往一边飞出几米才翻过来就 ...

恩,RATE 800是给半自稳杆打到头时翻滚用的,杆没到头用的就是自稳RATE 55,但实际表现感觉比这个值比全自稳又大了一些,所以又要灵活一些,故名半自稳,界于全自稳和全手动之间的一种混合飞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