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小穿越出毛病了 小穿越出毛病了 小穿越出毛病了 !!!!

楼主(2016-03-25):
穿越的配置是,, 280机架, 2204飓风电机 ,好盈乐天10A电调 ,CC3D飞控,天九遥控器

放了一个冬天今天拿出来飞, 刚起飞有点轻微向后飞 给一点推杆能暂时保持平衡,很快又向后飞(推杆没变)再继续多给一点推杆又能暂时保持平衡,就这样越来越严重 最后推杆打满 也维持不了平衡 继续向后飞。反复试验了几次 从新上电 重新自检  都是这样一直往后飞 这是什么个情况 那里坏了?求大师指点 谢谢了

在CC3D的调试软件里 重新调试了一遍还是这个毛病 一直向后
调试时 在测试电机的一项中 4个电机感觉工作都正常 看不出毛病来
拿着穿越前后左右改变姿态 软件里也显示的一致
手里就这一套家伙 排除法也没法用 头大了 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毛病 是飞控?电调?还是电机? 求大师指点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是不是震动大引起的,换好的桨试试

网友A:
看看飞控板是不是和飞机平行,我的机子摔过后,飞控板如果不平,也是这情况,调平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飞控板是不是和飞机平行,我的机子摔过后,飞控板如果不平,也是这情况,调平后就正常了。

解决了 现在能定住了 谢谢啦

网友:
重新水平校准,最好放水平泡,再看看微调对不对。

楼主:
机子悬停时听着电机有忽高忽低的声音 感觉电机转的不稳 悬停感觉也没稳了有点上下颠 单独开一个电机这种声音又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直往后飞是什么问题,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现在能定住了 谢谢啦

什么原因

楼主:
原因是 CC3D飞控没有和机身水平

网友:
顶个,不停的折腾

网友:
调参中水平重做一次就好了!不过你的配置2204用10A电调??为你捏把汗!

网友:
CC3D我去年五一那会飞出了问题后 就直接放弃了飞控了....起飞一分多钟感觉都不错,一分钟后就明显感觉有延迟,就感觉是这飞控芯片算不过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