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2016-03-25):
玩穿越这样行吗?还是再调调。各位怎么调的?

网友:
我也用天七,什么都没调,怕调多了控调神经。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和各位,请问天七对码的时候红灯一直亮,然后我按照客服说的一直按住接收机的按钮,然后控上面的屏幕回到了菜单,是不是成功了?还有接naze32 rev6接收机应该怎么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各位,请问天七对码的时候红灯一直亮,然后我按照客服说的一直按住接收机的按钮,然后控上面的屏幕回 ...

你看看吧,天七的。http://www.wasu.cn/Play/show/id/6823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