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I2C总线-pwm信号转换问题

楼主(2016-03-25):
本人对单片机领域一片白纸,多轴也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是因为工作关系对于多轴飞控必须要了解一些,而最近遇到的问题真的是让我精疲力竭,希望能有些好心的玩家帮我出出招,在此先说声谢谢!事情是这样的,我用的德国的一款飞控,飞控输出信号不是常用的商用电调所用的PWM信号,而是I2C总线信号,电调我使用的就是好盈的商用电调,这样的话飞控跟电调之间必须得有个转换器把I2C总线信号
转换成8个独立的pwm信号,目前我能找到的就是日本有一款AbuseMark牌子的多轴模型专用的I2C-PWM信号转换器,这款转换器可以设置PWM脉冲宽度,PWM频率,默认脉冲宽度是1000us-2000us,这应该
是大多数舵机常用的脉冲宽度,默认pwm频率是400hz,PWM频率最高可以调到500hz,因为电调最大可以支持600hz,所以转换器的PWM频率我都调成500hz,然后问题就来了,转换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
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在地面8个电机同时空转的话会有个别的电机转速不稳定突然跳动的情况,之后就是飞控报警错误I2C FC-BL-CTRL,这个转换器难道是我设置的有问题吗?难道不应该将转换器的pwm频率设置成500hz?
还是什么别的问题? 要是哪位大神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其他I2C-PWM转换器的话推荐我吧。

网友:
500Hz 明显是,理论极限.很可能出意外.

所以,其实真的 只需要量333Hz 足够了.

网友A:
德国的一款飞控?MKv3之前的版本吧?你可以换他们自己的I2C电调,就是很多MK电调的用户也不用I2C,一个电调挂整个总线都有问题。另外连最新的v3版MK也用CAN总线了,开源的autoquad、pixhawk和taulabs早就有这方面的硬件支持了,所以CAN总线是趋势。

至于你的电调支持600Hz?好盈的吗?这个600Hz肯定不是标准的1000~2000电调信号了,应该不会和那个AbuseMark兼容,建议刷BLHeli固件,然后设置输出400Hz的标准信号试试,如果没问题再上500Hz,BLHeli有自动检测信号功能。

另外所谓333Hz足够纯属胡扯,大的机器本身惯性大区别不明显,小一点上在机动性上差别就大了,否则就没人研究oneshot或者CAN的电调了,提高频率就是为了能更快对姿态进行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一款飞控?MKv3之前的版本吧?你可以换他们自己的I2C电调,就是很多MK电调的用户也不用I2C,一个电调 ...

大师,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还有很多问题想和您请教!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还有很多问题想和您请教!感激不尽!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回帖或者站内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