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如何取出已用502粘牢的环氧树脂舵角?不破坏木头、不影响第二次安装。

楼主(2016-03-25):
求助:如何取出已用502粘牢的环氧树脂舵角?不破坏木头、不影响第二次安装。

网友A:
先加热金属轴再拿。可以考虑电烙铁

网友B:
150 解胶剂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13018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模型制作)

网友B:
可轻易拆解V911粘死机架,3元起的502胶解胶剂....陈伯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13018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模型制作)

网友C:
那只能找解胶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