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电磨取滑丝螺丝钉

楼主(2016-03-25):
都说是切一字槽,但切的时候一直在震,而且会磨掉表面却切不出槽。是使用金刚石切割片还是那种粗糙的砂轮片?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只要能切出槽就行

网友A:
应该是用薄片吧, 低转速一点一点切 , 不应该很震的. 不过自己因为也没有很薄的片, 所以有时候细螺丝也感觉不大好办.

网友:
大力钳夹着拧出来

网友B:
有种专门用来取螺丝的反相钻头,美国很多超市有卖,不知道淘宝会不会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种专门用来取螺丝的反相钻头,美国很多超市有卖,不知道淘宝会不会有

您说的是反牙丝攻吧,国内也有,不过最小的是m4的,不适用在模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薄片吧, 低转速一点一点切 , 不应该很震的. 不过自己因为也没有很薄的片, 所以有时候细螺丝也感觉 ...

实验的时候钳着钉子切感觉有点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是反牙丝攻吧,国内也有,不过最小的是m4的,不适用在模型上!

有各种尺寸的,圆锥形的,越来越钻不进去的那种,不过好像确实没有太小的,

网友:
用钢锯皮子5分钟搞定

网友:
金刚石片比较好,我从未失手

网友:
螺丝有多大,太小了还不如换新件呢。我取过单车上碟刹片上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