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四旋翼,飞控

楼主(2016-03-26):
刚刚入魔,很多东西都不了解,请多多指教!

周日买的零件,今天周5才到。。。中通太慢了!

今天主要熟悉了一下遥控器,挑了一个最便宜的买,天地飞6II。然后把电机的公头给焊上了,还把手给烫了。之后测试了一下电机,油门给满声音太响了,楼下都能听到。

<

楼主:
观察了一下接收器的输出信号,结果用单片机的输入捕获竟然接收不到信号,,,蛋疼,,明天继续搞,,

<

网友A:
楼主飞控好高级啊,什么飞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控好高级啊,什么飞控!

正准备自己写程序呢,,,主控芯片是STM32F410,,刚写完 输入捕获,和PWM

楼主:
买电机给我送的螺钉太短了,就向朋友要了两个。今天在实验室找到了6个差不多的,终于把所有电机给装上了。

是不是有点沉啊!! 两斤,,,2212  970KV 应该可以吧~~~

楼主:
昨天输入捕获 捕获不到接收器的PWM。  今天请专家来给我看看,,,发现接收器的输出信号是开漏输出。之后把上拉加上了。。。

测试一下每次读接收器PWM所用的中断时间,,不算太长,可以接受, 昨天用逻辑分析测试了接收器的脉宽 1.021~2.021ms  单片机读出的数值和逻辑分析仪一样,,,程序没错~~~~

明天把输出信号测试一下,,,在焊一个电源板。。。要不辣么多地调  怎么插一个电池上啊!!

在附上一个悲惨经历,,,锂电池是多么可怕,插针都烧断了

楼主:
最近把6050的程序写了,还有输入捕获(中断方法),最重要的是PID控制,我做的是十字型的四轴,这种比较简单。十字形的天际方法就是先调一个轴,再去调另外一个轴。 PID--P就是比例,通俗点说就是反应快慢;I积分,累计误差; D微分 阻尼; 如果P大了 系统及其不稳定,超调量大,越来越偏离期望值,四轴越来越晃,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还就,今天我从0.1开始测试的,测到了0.8感觉不错我就选了0.8 。之后我加了D 可以理解为阻尼系统,如果之前同学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摆,把它放在空气里,晃了好久才到达稳态。但是你把摆放在水里,也就增大了阻尼,这样到达稳态的时间久大大的缩短了。我测试完选择了系数 1 。 PD控制效果不错,但是如果你的四旋翼的重心没在中心点上,这样你的稳态值就会偏离你的期望值,所以在最后要加上个 累积误差 I 。 I+=Ki(anglex); 但是I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东西。 今天我把Ki调成了1,还要我加了PWM上限,要不就直接飞出去了。I的系数Ki没弄好,下次在更。。。忘照照片,照片也没用,还的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