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120的疑问

楼主(2016-03-26):
今天刚到了120
其他都还好,但有个的困扰想请教大神,关于120的3G(不是说3D,纯粹说3G),原厂控:
1、之前飞MCPX和100S的时候3轴是打多少就是多少,比方向前倾斜45度,放开副翼,就是45度
2、现在的120同样向前打45度,放开副翼,会反弹那么5度,最后是40度(打个比方,没那么精确)
就好像是6G干扰,不是纯粹3G的手感???????
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呢还是说我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你们都没这个问题吗?我我的很明显。。。伟力xk120

网友:
陀螺仪感度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
不同的三轴是不同的,不用纠结

网友B:
我是k110 之前也有你说的问题 不过今天把飞机 维护了一下 换了旋翼头 主轴 桨夹轴承 换了新桨 刚刚 试飞 基本指哪打哪 锁尾也好很多 我陀螺仪感度调的是5 用的是硬海绵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