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2Z 详细拆解

楼主(2016-03-26):
手中的T12Z用了好多年了,除了不能双向传输,稍微有点重和比较耗电以外,非常满意。
有点口水新出的18SZ,貌似有可能是下一个控,奈何德国的价格超级坑爹,只有忍忍忍。
话说12Z的挂扣从前年开始有点松松的,一直也没怎么在意,中间拆开清理控的时候本来想紧一下的,看到被压在层层pcb之下也就作罢。
昨天晚上飞模拟器的时候挂扣居然掉了, 掉了, 掉了。。。。 ,一下炸了控。幸好是在飞模拟器,不然连机也要炸。

飞习惯了挂带,没有还真不行,而且掉了挂扣的控看起来很二。
网上也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硬着头皮全拆试试,拆坏了的话,正好有理由说服自己买18sz了。
废话不多说, 上图,基本的拆解开盖请参看老羊的帖子。

除去后盖之前需要把两条供电的飞线拔掉,看起来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把图中四个红圈标出的拆除
1. 软排线
2. 天线连接
3. 两颗固定螺丝
把黑色的锁扣往外拉就可以把排线拆出来

拆掉第一块pcb以后还需要把它的塑料固定座拆下。另外左边的貌似是发射PCB,需要把4个插座上的插头拆掉(固定座下遮住了两个)

看到一条飞线,不要犹豫,拆拆拆

这里飞线的接口处有胶水,怕拆坏了,所以放在一边没有断开,小心不要把排线扯断。

拆出来的发射PCB,天线座也拆出来

拆掉屏幕排线可以拆主板了。

拆主板之前把一个摇杆座拆掉(4颗固定螺丝),不然地方太小不好操作,怕把线扯断了。

拆主板的时候会有一边有点卡主的感觉,是面板的转盘和主板上的旋钮卡在一起,小心的慢慢用力拔开。

把控大卸八块的元凶就隐藏在这块塑料盖板下

就是它,NND,终于找到你了,M4内六角螺丝一枚

拆下来的主板,主板是用5颗螺丝固定住的。

既然主板都拆了,那就拆的更彻底一点,清理下屏幕上的灰把。
把红圈中的螺丝都拆掉就可以拆掉屏幕了。其实屏幕和面板之间是有胶圈做密封的,为什么会进灰捏??

清理完以后原样装回。

开机飞了下模拟器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辛苦了,给大家制作图片说明,虽然我不是这个控。

网友A:
啥时候小日本卖厂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小日本卖厂子了?

楼主应该是在显摆他身在德意志帝国

网友B:
以后德国海淘,楼主能给帮个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德国海淘,楼主能给帮个忙不

看买什么了,一般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买什么了,一般没问题

请教一下,您这12Z是欧洲购买的吗?主板与摇杆电位器之间是通过排线焊接起来的,我手中14MZ(欧洲购买)也是这样的,我还有个12Z,那个12Z却是插座 插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您这12Z是欧洲购买的吗?主板与摇杆电位器之间是通过排线焊接起来的,我手中14MZ(欧洲购买) ...

这个12Z是欧洲版也就是Robbe版本的。排线估计是Robbe做过改动,所有插头和接口不是被robbe的工程师重新焊接过就是上了胶防止脱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12Z是欧洲版也就是Robbe版本的。排线估计是Robbe做过改动,所有插头和接口不是被robbe的工程师重新焊 ...

我得14MZ也是 Robbe 代理的,看样子, Robbe 代理的 12Z 14MZ 的排线至少有一部分是焊接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得14MZ也是 Robbe 代理的,看样子, Robbe 代理的 12Z 14MZ 的排线至少有一部分是焊接的。非常感谢您的 ...

我估计是Robbe中间检修的时候做过处理,我买的时候上家刚刚把12Z从Robbe取回来,也没有检修以前的拆解图,没有对比。12Z和14MZ之前很多人都有排线接触不良的问题,貌似Robbe还召回过。
不过都无所谓,用着好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Robbe中间检修的时候做过处理,我买的时候上家刚刚把12Z从Robbe取回来,也没有检修以前的拆解图 ...

了解了,原来还有这样故事,长知识了,谢谢您的再次回复。

网友:
哎,我手贱拆开屏幕清灰尘,结果锁螺丝时不小心按压到显示屏了,然后就悲剧了。不知哪里有这显示屏换的。

网友:
扶她吧又换的

网友:
扶她吧有换的

网友(2016-04-27):
好控,做工就是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