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k120易损件

楼主(2016-03-26):
如题 准备入120

网友A:
除主电机、主桨外都是易损件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2016-05-02):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网友C:
楼上 和楼上的楼上 说的都对! 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除主电机、主桨外都是易损件
第一次炸机就把主桨炸废一只

网友E(2016-12-15):
很多,不过,也有不少省钱的方法。

网友F:
炸机都是易损件,不炸机只有尾电机是易损件

网友G:
尾电机 必须多买 我3个起落 尾巴就烧了 哎~!

网友H:
飞了两个月,不到100起落,损失大齿3个(炸草扫齿1个,其他炸机扫齿和蹦齿2个),主轴1根,横轴2根,尾桨1个,尾电机空中坏掉1个。
更改如下:
1. 舵机切一刀,加铜丝捆紧舵机外盖
2. 主轴改用绿色固定环
3. 主板改接线,加贴一层3M胶防震
4. 遥控扔掉,改发射板到DEVO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