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老显示这个驱动没有安装…………烦死了

楼主(2016-03-26):
打开更新驱动显示已经是最新版驱动  可是打开电脑属性的设备管理还是显示黄色感叹号…………到底下载哪一个驱动程序呢????

网友:
同问,在线等待答案,虽然有这个标志,但调参也不受影响!

网友:
卸载重装一般

网友:
换电脑试试

网友:
没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A:
我遇到了这种问题:第一你的系统是WIN64 .USB是插的前置USB。

                               第二用XP系统100%可以驱动并连接调试(除非飞控坏)

                              第三USB线坏掉。

纯个人经历。系统建议不要用WIN7以上的,XP是最好。你还是换XP吧/

网友:
电脑换系统,然后用驱动人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这种问题:第一你的系统是WIN64 .USB是插的前置USB。

                               第二用XP ...

。。。。。。买个二手电脑去

网友:
卸载原软件    然后重新安装一次完美解决···
我昨天才这样干的!!!!!

网友B:
楼主有可能是未能识别固件版本。可以重新刷固件试试、方法如下:
点击fireware里的固件升级,再接USB。
或者在导航设置那里点击upgrade 再接USB。
我有很多魔友无法连接的CC3D都是如此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可能是未能识别固件版本。可以重新刷固件试试、方法如下:
点击fireware里的固件升级,再接USB。
...

连接和使用倒是没问题  刷cf固件后连接不上 所以我觉得和这个驱动有关系

网友C:
CC3D插机箱后面的USB口,不要使用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插机箱后面的USB口,不要使用前面的

笔记本……没办法

网友:
可以試先安裝openpilot,然後再裝驅動程式,

网友D: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7938#
第一次装完只是解压,然后要进去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Virtual comport driver 再正式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7938#
第一次装完只是解压,然后要进去 C:\Program Files (x ...

明天我去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可能是未能识别固件版本。可以重新刷固件试试、方法如下:
点击fireware里的固件升级,再接USB。
...

我用op刷的cf固件  打开谷歌的cf调参后连接失败失败失败……

网友B:
如果是刷CF固件的问题,之前有贴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刷CF固件的问题,之前有贴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extra=&page ...

我就是看的这个大神帖子  驱动安装了还是没有连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个二手电脑去

建议像泡泡老师说的那样,装机前先检查一下CC3D是否正常,省的装好了发现飞控不能用,又得拆了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像泡泡老师说的那样,装机前先检查一下CC3D是否正常,省的装好了发现飞控不能用,又得拆了重来{:1_34 ...

CC3D飞的很好  然后去桨刷BIN后缀固件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CC3D飞的很好  然后去桨刷BIN后缀固件的

我的也是升級 CF 固件後.. CF 抓不到又刷回 openpilo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升級 CF 固件後.. CF 抓不到又刷回 openpil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