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超视距,失去图传后

楼主(2016-03-26):
昨天下午1:00,起飞前各项指标全部正常,正常拉高起飞,高度106.2m距离140多米吧,失去图传,肉眼也看不见,找了几分钟,心乱如麻啊,找不到,只能听见飞机的螺旋桨声音,中间不存在遮挡,也没有看见电视塔或者移动基站,更没有高压线。就纳闷了。手机界面上显示未连接设备。返航什么的按键都是灰色的,最后最后,关控,直接把控关机。好吧回来了,怕怕,真怕就这样搞丢了

网友:
这么近,看不到。什么机机。?

楼主:
感觉数字不对,失去图传后的数据应该没有被记录

网友:
人才140M看不到飞机

楼主:
感觉不只,不知道手机在显示未连接设备的情况下还有数据没

网友A:
高度近视又不带眼镜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近视又不带眼镜的后果......

这话说的,哎......我都说了手机app上显示无设备连接了,当时现场又不是我一个人,我就是瞎子,难道现场10几号人都瞎都看不见,都说找了很久没找到,你还说什么高度近视,有意思没,而且失去连接后飞行数据是否还有保存谁知道,我感觉当时找飞机都找了不指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说的,哎......我都说了手机app上显示无设备连接了,当时现场又不是我一个人,我就是瞎子,难道现场1 ...

理解,不像其他人以为那样。我原来也突然失联过,当时也很紧张,还好安全返回。

楼主:
我们不像论坛里的大能,买飞机的钱都是自己辛苦赚的,要就这么飞没了,不得郁闷很久。不过这个原因没找到不舒服,前面仔细核对过地图,我昨天是飞到水库对面山顶想拍这边的全景,在快到山顶的时候失去连接的,期间各种尝试,只闻奇声不见踪影。哎...哪天有空再去试试

网友B:
控上不是有返航按键么,为什么要关控?关了后不可控因素太多。还有,你这个问题,不是图传信道不好的问题,一般来说是连接问题,建议关闭app,把线重新插一次,再启动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不是有返航按键么,为什么要关控?关了后不可控因素太多。还有,你这个问题,不是图传信道不好的问题, ...

第一次玩这东西很多不懂啊

网友:
机器里有记录的,你这个是手机没连接好,重启APP就好新手就先不要飞高飞远。

网友:
操作上有点有问题。教程上说的很明白,遇此情况可以尝试关闭软件后重启DJI GO。或是长按遥控器上的返航按钮,关控倒是也可以,不过是下下策啊!

网友:
飞远还是要站高点。人机中间不要有障碍物。

网友:
除非迫不得已    才关控      唉  多学学教程吧  14楼说的不错

网友:
怎么能关控 楼主太没经验了   另外很有可能是手机没连接好
  至于看不到飞机,估计是因为飞机已经返航到头顶上方,然后开始缓慢垂直降落 所以看不到

网友:
关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DJI的技术人员该分析一下,给一个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第一次玩飞机还飞那么远,还超视距飞行,是不是有点该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说的,哎......我都说了手机app上显示无设备连接了,当时现场又不是我一个人,我就是瞎子,难道现场1 ...

白色的又这么小上天确实不好找,一般盯紧看着飞才能跟上100米远,否则超过百米确实找不到啊。市区内干扰严重,小心点飞吧,安全回来就好了。

网友:
电磁环境也不是肉眼能看出来的,只能做预判,但是预判不是百分百准。换场地再测试吧

网友:
这样飞迟早要飞丢了,天空中亮度高,时刻紧盯飞机是必须的

网友:
感觉不应该这样的,是突然失去图传了吗?起飞之前有没有正确记录返航点,那后续呢,还有这种状况吗?

网友(2016-05-05):
精灵4不是图传5KM吗?这样短的距离就失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手机重启DJI GO就好了,没必要关控,这种情况我都习以为常了DJI还是要着力改善这个BUG吧,免得把新手吓着了,万一吓出个心脏病或者精神病来DJI可要负主要责任哦

网友:
估计是新手  没有时时观测飞机位置  所以目测短暂丢失 其实参照声音  仔细找  很快应该可以找到  给新手个建议  每次飞行如果有同行的  请他目测跟踪飞机帮助你观测位置和飞行姿态  有助安全

网友:
经历过 手机app 卡死2 次   延迟1次,手机死机重启一次;

新手 不建议玩超视距,什么时候你对飞机的姿态 位置 机头朝向 可以不看屏幕头脑就有正确的模拟,在玩这些 超视距;

一般情况 图传比遥控先断,没有画面后 飞行器还是可控的,如果你知道机大概的位置、姿态、机头朝向 轻松拉回你身前;

大疆就喜欢楼主这样的‘客户’,飞丢了 又来单生意;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楼主好好学习哈经验,按照小孩学习走路路一样的规律,先学会爬,再学会走,最后就是跑了!急不得哦!祝今后爽飞不炸机哈!

网友:
前天玩精灵4和楼主有同样的状况

楼主:
我前几天天晴又去测试了下!高度300,距离1.2Km上次失去图传原因是应为山上有个移动基站,而且是伪装的那种,伪装成树!而且是很奇葩的,这次发现了唉!下次还是要小心
飞之前返航高度我都会重新设置!不同的地点适用的范围不一样!
GPS返航点已刷新后我才飞!怕怕啊!

网友:
尽量用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天晴又去测试了下!高度300,距离1.2Km上次失去图传原因是应为山上有个移动基站,而且是伪装的那种 ...

基站的影响应该还是有,楼主无论如何也要注意安全啦,想飞长距离,那高度一定要控制在150m往上走,如果在山区,三五百米也是需要的

网友(2016-07-08):
app卡死,不是图传距离问题。app卡死很少,但确实还存在。这个时候就是重启就好了,不过楼主基本可以放心的dji在精灵3以后的飞控和返航这块做的蛮好
我一朋友每次飞飞机都是关控返航,从来没炸过,不得不佩服,我跟说这样危险,!!

网友:
有个返航键为什么要关控

网友:
300米内无遮挡应该不会看不到吧。

网友:
近距离图传没信号一般是干扰或者天线摆放角度有问题,P4的5km是需要在电磁环境很好的情况下,天线位置摆放正确,有一定的飞行高度下才能达到的

网友C:
楼主也是上海人撒

网友:
循序渐进,一步步来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一键返航就好啦..

网友(2016-11-09):
非空旷地区1km就会丢图      听说弄个增强天线就会好

网友: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网友:
白色的又这么小上天确实不好找,一般盯紧看着飞才能跟上100米远,否则超过百米确实找不到啊。市区内干扰严重,小心点飞吧,安全回来就好了。

网友(2017-01-27):
装个无线GPS定位器就不怕丢机了,实时跟踪飞行轨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不像论坛里的大能,买飞机的钱都是自己辛苦赚的,要就这么飞没了,不得郁闷很久。不过这个原因没找到不 ...

重新连接一次数据线,打开软件一次就有图传了,要不就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上海人撒

APP上不是江西上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P上不是江西上饶吗?

没看仔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