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做过摇杆校准的?

楼主(2016-03-26):
前阵子遥控器出现了方向舵自动转动的情况,怀疑是电位器坏了,重新从某宝买了两个换上以后还是那样,于是把副翼摇杆拆下来还是那种情况,于是把问题转移到摇杆校准上面了,但是D8S的摇杆校准怎么做都失败,有没有做过的?求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方向舵打杆的时候向左打杆回中以后尾巴依旧缓慢的向打杆的方向转动,很慢,向右打杆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怀疑电位器坏了,从某宝买了个换上还是这样,现在怀疑遥控器自带的摇杆校准不对,但是根据说明书说的做校准始终是校准失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做过校准,正确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A:
点开始,然后转几圈摇杆,然后回中,包括油门杆,然后点结束。记住,你校的过程中,下面显示的是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始,然后转几圈摇杆,然后回中,包括油门杆,然后点结束。记住,你校的过程中,下面显示的是结束。

还是不行,我每个转四圈.校准前摇杆在中间在最下方开始校准都试过了,转完回中还是校准失败

楼主(2016-05-20):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