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想法 求大家给意见

楼主(2016-03-26):
载机 Xa的 v6      这是前提  不想换飞控      但大家都是知道Xa没有地面站       有一个很奇葩的想法    我想实现载机的地面站显示    注意是“显示”   因为我知道xa不可能有可遥控的地面站了     除非你上xa的农业机2代    这个不提

我的想法是在载机上   再装一套 apm之类的    只要能用手机 或是显示器上       显示飞机在卫星地图上的位置也方向 就可         我不想操作       只是显示飞机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可以的吧

有的朋友说    上套固定翼的飞控也行      我没玩过     apm我也没玩过

请问大家    如果上apm的话      需要什么   一个主控   一套数传  得有一个gps        是不是就够了   就可以实现我的愿望那

多谢多谢大家      给一些意见      成本低就好

楼主:
因为我没玩过apm    不知道 注意理解对不对       就是apm我设置完    我也不接接收机     通电让它自己去获取gps  之后把信息通过数传显示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不用osd也行吧    osd没有用

网友:
可以啊,不过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复杂,就gps回传就行了呗

楼主:
能详细的 和我说说吗 多谢

网友:
买套OSD不就行了

网友:
穷人OSD,你找吧

楼主:
穷人OSD 连不了地面站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通过APM来知道飞机的位置。这个是可以的,还能通过APM来知道飞机的姿态。完全可以啊。

楼主:
嗯嗯  是这样的     其实用apm    也是因为     apm恐怕是实现我的想法成本最低的方式了吧     一个主控和一个gps  和一个数传就能做到    就这3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
按照楼主的想法 APM是可以实现的  主控+gps+数传就可以了   不过也有其他办法 用汽车gps定位器+手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