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装好了,上图

楼主(2016-03-26):
大力215机架,电调乐天20A…太大了只能这么搁着,naze32,电机致盈2204,4s1600电池图传欧姆威600,控天七加接收,请教一下天七对码一直红灯,遥控rf闪蓝灯,没对上,还有接naze接收机应该怎么接啊?ppm模式接法是怎么接的?

楼主:
摄像头太大,发回去换个28板的,所以空出来位置

网友A:
天七接收机没有P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七接收机没有PPM模式

那只有选pwm么

网友A:
是的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我以为有的,所以老是去找ppm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七接收机没有PPM模式

接收机是wfr07s,4096,带ppm的,请问怎么接信号线,按通道一次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wfr07s,4096,带ppm的,请问怎么接信号线,按通道一次接么?

这个接收机也没有PPM输出的 你说的是解码方式吧  输出都是PWM

网友B:
不装摄像头装图传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摄像头装图传干嘛

摄像头太大,发回去让老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也没有PPM输出的 你说的是解码方式吧  输出都是PWM

请问pwm方式应该怎么接接收机,我按着顺序接现在只有5.6.7通道正常,其他都不行

网友C:
摄像头边上那一圈板子剪掉就成28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边上那一圈板子剪掉就成28的了。

发回去换了,现在我装好了上电以后飞控一直滴滴滴响是怎么回事,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天七的接收机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C:
天7应该是futaba的接收排序,3通道是油门,地面站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7应该是futaba的接收排序,3通道是油门,地面站应该有吧。

我发现是天七的模式不对。现在调过来了,但是好像还有别的不对,如下图,怎么调

网友:
请问整套下来一共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pwm方式应该怎么接接收机,我按着顺序接现在只有5.6.7通道正常,其他都不行

没用过这个飞控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