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2.4G图传接收信号用5.8G图传转发出来?

楼主(2016-03-26):
请教如何把2.4G图传接收信号用5.8G图传转发出来?

网友A:
把2.4G接收机的AV输出端接5.8G发射机的AV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4G接收机的AV输出端接5.8G发射机的AV输入端

这么简单?谢谢

网友B:
直接用2.4接收还省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2.4接收还省事点。

用的是鹰眼显示器集成了5.8G接收的

网友C:
鹰眼是带AV输入的,为什么还要通过5.8G转发一次?不怕干扰?
用2.4G接收收到信号用AV线插鹰眼显示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是带AV输入的,为什么还要通过5.8G转发一次?不怕干扰?
用2.4G接收收到信号用AV线插鹰眼显示器就可以 ...

显示器在控上,想控轻点

网友:
不怕重么  买个相机三角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