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汽油机熄火开关问题

楼主(2016-03-26):
20cc上单教练机,请问设
舵机
关闭油门熄火和切点火电源熄火那个方案比较好,谢谢

网友A:
直接像甲醇机那样,设一个熄火开关,把风门关死就完事了

网友B:
我玩汽油机一般是把怠速螺丝拆下,然后再设置熄火。如果用关点火电还得另加一个通道。

楼主:
谢谢,手上有一个摇控切电开关,主要看那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C:
装 一个舵机来控制风门比较方便。 冷启动时要关风门吸油,初爆后就得打开风门尝试启动,如果启动不了,又得关风门。
所以启动时风门是经常要开关的。用一个舵机来控制会很方便。
当想熄火时,只要关闲风门就可以完成熄火动作。

网友D:
当然电子切换好用,我长期用这种方式没出过问题!到是舵机熄火方式我们这N次出现空中没法收油,熄不了火昨天才发生!当时只有等油烧干了才熄火迫降!

网友E:
电熄火称远程电子熄火,由遥控器控制,大部分汽油机尤其大型汽油机都会采取这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