诶 ~~~~~~我有来事了~~~~~~~~~

楼主(2016-03-26):
110飞的各种h       各种炸  各种没事     但是桨消耗有点大    最近有一对桨出现了双桨   不知道怎么能解决    我用调大机桨的方法不好使    求解  还有个就是  炸鸡炸的舵机虚位了    舵机齿 说能给推荐下

网友:
那就是那对桨的问题,螺丝孔不正

网友A:
问下楼主 k110是六轴陀螺吗?最近也在飞110 感觉好稳啊 还是小机心里压力小啊 要是六轴还不能老玩了 以后上大机再没有手感了

网友B:
楼上,36轴都有啊,你这也太...楼主舵机虚位主要是舵机电位器那里有一个卡不住轴了,拆开抹一点点哥俩好试试,另一个就是舵机输出齿和舵机臂炸出虚位了,抹点502,干了再装舵机臂会好点,伟力机号称耐炸,其实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 k110是六轴陀螺吗?最近也在飞110 感觉好稳啊 还是小机心里压力小啊 要是六轴还不能老玩了 以后上 ...

可以切换六轴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 k110是六轴陀螺吗?最近也在飞110 感觉好稳啊 还是小机心里压力小啊 要是六轴还不能老玩了 以后上 ...

110 有6轴  有3轴  看你的感度设置了  50以下就是3轴  以上就是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36轴都有啊,你这也太...楼主舵机虚位主要是舵机电位器那里有一个卡不住轴了,拆开抹一点点哥俩好试 ...

谢谢   我试试   最近炸的有点狠  不是上墙就是   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