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啊炸的 发现装机水平提高了!

楼主(2016-03-26):
经过几个炸鸡装机的循环发现 飞行水平没怎么提高 装机水平到是提高不少。
还会学会了自己做数传啥的,认识了一系列同好,感觉除了飞行水平其他好多方面收货颇丰

展示下apm 380 炸鸡多次 。故拆去云台价格摄像头退役成FPV练手机,学习apm调参和fpv飞行
先来个整体照。

摄像头 特写。35大洋一个的便宜货,自己换了炸坏山狗上的镜头

m8n 的gps改短线 性能不错 高层小区低飞(3-5m)可以轻松10星以上
泡哥那里骗来的osd:)   bb响(没买电压电流计)

电机电调 tm2213套装 小炸数次,居然没有松轴啥的 蛮坚挺的。安全起见,退役不进行航拍

飞控和遥控接收 7通道够用了 6通道调参 7通道一键翻滚

自制433数传(无比便宜,主要用来调参)

18650 3s2p 5000mah电池  (续航30分钟)整机算上电池和桨一共960g

经过不懈调整 自稳定高模式已经很完美,跟手稳定。gps模式还有待继续调参
今天风稍微有些大 特意下去测试gps模式,感觉用poshold比留待好用,就是osd不显示。

网友A:
舒服的,我差不多的配置,不带电池,有850克了,当然我450轴距,可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舒服的,我差不多的配置,不带电池,有850克了,当然我450轴距,可折叠

我的伞折机架也快打好板了,预计500轴距 16mm碳管 1.5的碳板 mt3506 12寸桨 极翼p2 pro全套 图传 osd 数传都算上 应该能控制在 800g以内
我的450伞折 用e305电机 12mm碳管 minix 带桨 不算相机云台和电池 500g

网友B:
APM好调试吗?
一直纠结NAZA和APM,听说APM不好调试,但价格很诱惑人。

网友C:
poshold在丟星或者指南针干扰的时候很恐怖的, 一个方向狂飞, 没有留待模式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shold在丟星或者指南针干扰的时候很恐怖的, 一个方向狂飞, 没有留待模式靠谱

这么恐怖
留待 和poshold 主要区别在哪里?

网友:
技术就在炸鸡中不经意地提升了

网友D:
第二张图,左前机臂和中心板连接处的两个螺丝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图,左前机臂和中心板连接处的两个螺丝都不一样

眼神真好 少一个螺丝 所以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恐怖
留待 和poshold 主要区别在哪里?

poshold是在留待模式修改而来, 但我觉得poshold模式并不稳定, 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讲, 在指南针被干扰的时候, 就炸机了, 留待模式还没出过问题, 如果搜不到卫星就是定高模式, 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shold是在留待模式修改而来, 但我觉得poshold模式并不稳定, 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讲, 在指南针被干扰的时候 ...

poshold 不就是 不搭杆是留待 打杆是定高么。丢星也是自己切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好调试吗?
一直纠结NAZA和APM,听说APM不好调试,但价格很诱惑人。

稍微复杂些,慢慢研究也不难。调好了手感比naza好

网友E:
问一下18650的淘宝和实际性能如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18650的淘宝和实际性能如何的?

18650可以选择 便宜的话 lg he2 he4 要求性能可以sony vtc4 和5
放电电流比航模电池小,优势在份量轻皮实。适合于轻量化 小四轴,可以实现长航时

网友:
好飞手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桨和电机说下

网友:
电池那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