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26):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xMjg5NzU1Mg==/v.swf
飞控是nazez32,接上电源之后就这样一直响个不停,还有天7的接收机,我按着顺序接了,但是通道都不对,有通道混乱这种说法么?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机架是大力家新出的215,集成BB响和OSD,声音应该是BB响发出的,但是我电池是满电,遥控都没设置过BB响的通道,没道理一直响,求助各位了

网友A:
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是在cf机电机那里调么?我试过了,没有变化,还是一样嘀嘀嘀

网友A:
我只调过单个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调过单个电调的,,,

找到问题了,是电调,接通之后是电调在响,一直响,是什么问题呢?我又拆了重焊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电机发出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就是电调没信号过飞控,检查是否焊好!还有不是BL电调不要打开 oneshort125,你到地面站看下 是不是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电机发出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就是电调没信号过飞控,检查是否焊好!还有不是BL电调不要打开 one ...

我是按图一焊接的,图三是分电板,信号线接到机臂的接口,再从中间的插口接到飞控的,您看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电机发出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就是电调没信号过飞控,检查是否焊好!还有不是BL电调不要打开 one ...

乐天20A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乐天20A电调

听声音我知道是好盈乐天因为我的也是,分电板的ESC1234分别接飞控的1234信号插口,其实地线可以不用焊。还有你的焊接技术不行啊,可能板子都被你焊坏了。你还是去地面站看下有没有打开 oneshort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我知道是好盈乐天因为我的也是,分电板的ESC1234分别接飞控的1234信号插口,其实地线可以不用焊。 ...

就是是焊白色那条线是么?我应该是开了oneshort。还有人说,让我做油门行程校准,电调要重新校准过才行,我现在都重新拆了重焊,那我先焊一个,然后把oneshort关闭,再试试,如果不响了就说明没问题了是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我知道是好盈乐天因为我的也是,分电板的ESC1234分别接飞控的1234信号插口,其实地线可以不用焊。 ...

新手,焊得确实不能看

网友:
你这个焊的的确差评,你先优酷搜索焊接视频,然后拿别的电路板练习,你这样极容易造成脱焊虚焊。这才是你日后飞行最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