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用Profili这个软件吗

楼主(2016-03-26):
请资深老司机给设计一个翼型

楼主:
在线等   加急

网友:
设计什么

楼主:
阵风的机翼

楼主:
高人在哪  帮帮忙啊

网友:
cad瞎画吧

网友:
Profili是翼型资料库,你可以在这个软件里看到绝大部分的翼型,它能选择不同的翼型,通过查看气动数值, 比较翼型间的气动差异。

用它设计翼型不是不行,只是普通航模玩家引用就可以了。自己设计翼型的真实气动值,要么通过风洞测试得到,要么通过大量的实践效果才能对比和感知。

除非有大量实践经验,翼型不是随便一画就有优异性能。更不可能问一声就能要到。

profili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翼型,虽没数过,怕也有近千了。百多年来,前人的智慧差不多都在了。

像真机翼型的选择,速度较慢大升力的就行了,它不可能以完全缩小的方式来实现。

选择好了翼型,制作工艺也是影响最终性能的关键因素。差一点性能也不同,也可能会跟理论差距非常大。

到底用哪种翼型,只能你自己看看航空模型空气动力学这本书籍,“自己用心”研究得到。

XFLR5可以引用Profili导出的翼型数据得到翼型,通过大量的计算得到基础数据(速度影响计算量:通常范围10m/s计算约需几分钟,再高的速度30m/s和俯仰角度有可能需要4核高频cpu约计算1-7天或更长,但准不准,我说不上来)。
然后设计出不同布局并引用这些翼型得到主翼,再设计尾翼组及机身,最后分析得出整体的气动性能。
如升阻比,效率,俯仰力距,转捩线,动态的稳定性演示动画等。

本菜鸟只能帮你这点了。

网友:
阵风本身是对称薄翼型,你得换一个。。。。厚度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