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有飞行员执照的飞手

楼主(2016-03-26):
咨询下,各位考出执照的飞手,你们用的是什么飞控?我现在只有APM和F3,APM是否可以用自稳进行操作? F3还有没有调试完成,如果调试完成了,F3是否需要切换到手动模式,还是也可以用自稳进行考试?

网友:
考试用机不用自己的吧·····

网友A:
考试用机,符合要求就可以用自己的。但是f3和amp这样的就别用了。零度和dji的都行,重量7KG以上,另外还有尺寸要求,具体你需要咨询一下考试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试用机,符合要求就可以用自己的。但是f3和amp这样的就别用了。零度和dji的都行,重量7KG以上,另外还有 ...

7KG以上?那是高级了吧,考初级重量没有限制,为什么要用零度或者大疆的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7KG以上?那是高级了吧,考初级重量没有限制,为什么要用零度或者大疆的飞控?

还有初级的?你说的是体育局那个航模的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初级的?你说的是体育局那个航模的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是的
A 类、C 类及 X 类技术等级均分为八级、七级、六级、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特级,共九个级别,八级最低,特级最高。(八级、七级、六级为初级;五级、四级、三级为中级;二级、一级、特级为高级。X 类暂不设二级、一级和特级。)

难道就没有人考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