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敢问大疆的攻城狮!!!!

楼主(2016-03-26):
1、win7 (32位)  (64位)都无法驱动,  win xp  都无法升级到最新固件,怎么破?从精灵2到精灵4这个驱动的问题都还没解决掉。
打电话咨询客服,没提出任何解决办法。就叫我用苹果手机连接,进行移动端升级,让我这苦逼安卓用户情何以堪?

2、机器启动云台自检完成抬头瞬间,嘎吱一声(就像轴承缺油摩擦响)

3、每次起飞到一米左右,机器都要上下起伏弹跳一下(弹跳高度一个机身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帖:
如题,刚刚接触了精灵2vision+,在电脑上安装调参软件时,却怎么也安装不了驱动程序。于是找了一大 ...

谢谢哥们儿赐教,这方法已经用过,依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儿赐教,这方法已经用过,依然不行。

用360做一下系统恢复,我是这样解决的,用了好多版本win7 都不行 阉割的太厉害,